[原创] 如何摆放block的14k的port

楼主(2022-05-17):
大家好。
    偶遇一个block 的后端pr, 这个block 有14k 的ports, 8层metal 的design;
背景 :
这些ports 有如下特点:
    1) 几组大的 bus结构,port_bus_group1[511]~[0]; port_bus_group2[4095]~[0];
    2)   block 方形,可以将摆放在右边和底边;

目标:
    1) 将这些ports 摆放有利于routing 和timing;
    2) 水平底边边可以用两层layer 来摆ports;
    3) 垂直的右边可以用两层layer 来摆ports;
    4) BUS 的ports 摆出来是 顺序递增的;从左往右,从下往上递增

讨论:
你有什么建议? 根据ICCII 或者INNOVUS 的什么命令组合或者脚本可以实现这些小目标?

楼主:
place_pins 如何克服自动摆放出来的port不满足要求。

楼主:
想到了一个方法,基本思路就是分组去摆放,然后配合脚本修改。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假如右下角是个阶梯状的,如何将4000个port 按照递增的顺序摆放喃?

楼主:
完美解决,脚本配合手动

网友(2022-08-15):
怎么操作啊,大哥

网友:
写个io guide,将port分类,依照偶数层摆上下,奇数层左右的关系。我想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