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和无法和mos管放在一起仿真

楼主(2022-05-17):
小白求助,我用verilog-a建模,还适用了modelwriter做模块,单独都是可以出结果的,理想模块后面接电容就可以用,但是无法放mos管,报出来以下错误

网友:
应该可以一起仿真,好像目前问题是不能生成netlist

网友:
看看你的switch view list里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包括cmos_sch cmos.sch以及veriloga,另外model library里是不是没有添加工艺文件。

网友:
你的config设置问题吧,我们经常用Verilog-A写一些激励信号帮助进行模拟或者射频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