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零极点仿真以及结果的简单分析

楼主(2022-05-17):
1、开环电路中的零极点仿真一般选择pz分析
               1)输入激励为PORT
        2)仿真选择pz,配置输出和输入源
        3)仿真结果在Results - Print - Pole-Zero Summary中查看

不过,电路大部分是工作在闭环情况下,pz仿真就没法使用
2、闭环电路中,可以使用iporbe做stb仿真,通过波特图大约估计零极点。

环路稳定条件:
直观:相位裕度至少为45度,等价于次级点在单位增益带宽2.2倍以外
特殊情况:如果相位曲线出现上翘,则意味着系统出现左半平面的共轭复极点,系统仍然可能震荡
从自动化控制分析,出现共轭复极点的原因是系统的阻尼因子小于1,系统会震荡到逐渐稳定。
但如果阻尼因子过小,则会导致系统震荡,无法稳定。

网友(2022-08-03):
需对设计进行编辑和优化,以实现满足设计目标

网友(2023-01-13):
#在这里快环电路中的零极点仿真一般选择pz分析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