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能解释一下112G光通信基本概念?

楼主(2022-05-17):
1.这个112G是Hz还是bps?如果是bps,那么内部PLL的VCO或DCO的震荡频率是不是56GHz,即大家口中的60GHz PLL?
2.112GBPS是整个serdes的传输速率,还是内部任一条lane的速率?如果是多条通道时间交织,是不是PLL震荡频率就可以不用做那么高?
3.PAM4输入处的高速ADC是不是ENOB达到4bit就够用了?

网友:
112G大概率是pam4,所以锁相环频率28G, 按一条lane算

网友A:
从事serdes TX两年多  以下为个人愚见, 有错误请指出
1.112G是TX输出时数据的码率; 至于时钟14G 28G还是56G  看系统层面的设计, 一般不做56G因为功耗可能不划算, 而且对PLL和时钟传输链要求较高,但可以减轻serializer以及RX接收端的设计难度. 如果用28G就是业界说的half rate, 而14G则是quarter rate并且需要倍频.  而业界一般都偏向使用28G的half rate 然后 使得最快的数据就是56G 码率,再通过TX输出端的DAC转为PAM4 从而使得一个UI下的码率翻倍达到112G, 这样一个通道最快的112G码率就被称为112G serdes

2. 112G 码率 的serdes是单个通道最快的速度; 对于多条通道时间交织的做法, 暂时没见过或者听过有人实践过,暂且估计是不可行. 目前业界存在的4x100G的产品, 我相信是4个100G的serdes同时工作但不会交织.

3. PAM4 输入处 好像一般是用TI 或者SAR, 没接触到 不大了解. 印象中是采样速率不高然后ENOB有8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事serdes TX两年多  以下为个人愚见, 有错误请指出
1.112G是TX输出时数据的码率; 至于时钟14G 28G还是56G ...

感谢解惑,理解更进一步了。谢谢

网友:
112G是单lan为28G,数据传输编码为PAM4,根据信号的相位来确定信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