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纹波电荷泵一般怎么做

楼主(2022-05-17):
不需要泵太高,2xVDD足够,比如有一种电流反馈型的电荷泵,把损失的电荷用电流补偿回去,可以做到纹波很低。不知道这种电荷泵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06-20):
求推荐低纹波电荷泵思路,感谢!

网友A:
0° and 180° phase adding

网友:
0° 90° 180° and 360° phase ad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and 180° phase adding

我尝试关键词搜索了一下,phase adding,没有找到。。。能不能推荐相关文献,感谢!

网友(2023-01-25):
引用 楼主:
我尝试关键词搜索了一下,phase adding,没有找到。。。能不能推荐相关文献,感谢!

...

感觉像多路并联,错开相位的时间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