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22-05-17):
我的有一个NMOS管的衬底和其他的衬底连接的电位不同。根据建议,我将此NMOS管包了两层GUARD RING,里面一层P Guard Ring,外面一层N Guard Ring。添加之后我的LVS确实通过了 但是我的DRC却报错。以下是我的示意图 望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图一:版图器件 图二:未添加N Guard Ring时LVS运行的报错 图三:添加了N Guard Ring时运行的报错 图四:电路器件

网友A:
PWELL和PSUB电位是通的,要用DNW隔,试着画一下剖面图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ELL和PSUB电位是通的,要用DNW隔,试着画一下剖面图比较好理解

在器件包的两个环外面还是?

网友B:
从器件上看您这是深阱BCD工艺吧;需要用Deep Nwell隔离;相对于普通MOS器件多了SUB及ISO端;您可以自己手动给的环去掉;直接从工艺库中调用 ISO_ring;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我一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器件上看您这是深阱BCD工艺吧;需要用Deep Nwell隔离;相对于普通MOS器件多了SUB及ISO端;您可以自己手动 ...

我这个外面是有pocket的 但是这个衬底跟其他的衬底不一样 所以才包了N guard ring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包外面的n环时里面的nw和外面的nw距离要超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