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ution 1 是怎么实现ESD防护的?

楼主(2022-05-17):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solution 1 是怎么实现ESD防护的?看图是数字和数字,数字和模拟的VDD和VSS分别直接短路。这跟ESD防护有什么关系?希望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明白了吗?意思是用于ESD保护的电源地是一组还是两组吗?有讲这两种ESD保护方式的优劣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为了防止CDM,电源地short了就不存在CDM路径了

楼主:
图1我还没想明白是为什么,图二我个人认为反向二极管的功能相当于power cut,因为左右两边数字和数字(模拟),电压不一样,不同IO电压之间需要用power cut,模拟域和数字域之间也要用power cut。优劣势的话,应该是噪声和ESD防护性能的tr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