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运放的增益问题

楼主(2022-05-17):
求大神指导:小弟设计的电路,仿真来看dc仿真下,管子的工作点是饱和区,目前stb仿真来看增益过小,求助如何增大增益,因为电流有要求,最大在500n左右,两种运放的结构都试了,增益比较小,电源电压在4V左右,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把你iprobe串在运放输出到两个PMOS之前的那根线上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iprobe串在运放输出到两个PMOS之前的那根线上仿

求助: candence中stb仿真不是应该在负反馈的点么 为啥在运放的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candence中stb仿真不是应该在负反馈的点么 为啥在运放的输出端

谁说的?这个环境有两个环路,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看总的环路特性,必须放在同时包含这两个环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这个环境有两个环路,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看总的环路特性,必须放在同时包含这两个环路的地 ...

受教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一个运放加带隙电路,所以你要仿真运放的话 就仿真运放就好了,不用加后面的电路

网友:
你的folded amp 的nmos current 上在加一组cascode nmos管 ,gain肯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