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7010 out of memory

楼主(2022-05-17):
      各位前辈好!
      小弟在用zynq7010的开发板,实现把ADC数据通过DMA读入PS端,并进行数据处理的任务。
      FPGA端常报错 out of memory。但是实际中,只用了两个AXI接口,占用128k的内存。PS端数据处理本身也并没有占据什么内存。它们加起来肯定远远小于zynq7010的1G内存空间。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2024-02-28):
官网手册UG585,4.1节 ADDRESS MAP。检查下fpga端是否在读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