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二进制的SAR ADC主要校准什么类型的误差?

楼主(2022-05-17):
我的理解是存在两组不同的码字对应相同的输出,那可以校准DAC建立不完全或者比较器噪声造成的误差,那么对于寄生造成的各位电容权重偏差或者比较器的失调能否校准呢?

网友A:
能,非二进制主要是为了产生冗余,只要DAC不完全建立或者比较器错误翻转,尚在冗余范围内,后续都能恢复回来;
校电容权重(数字校正)的理论前提是基底小于2的非二进制网络,否则会出现mising code导致非线性;冗余恢复是自行的,权重校正需要借助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非二进制主要是为了产生冗余,只要DAC不完全建立或者比较器错误翻转,尚在冗余范围内,后续都能恢复回 ...

非二进制校准权重的方法是指利用低位电容表示高位电容权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非二进制主要是为了产生冗余,只要DAC不完全建立或者比较器错误翻转,尚在冗余范围内,后续都能恢复回 ...

再请问一下,非二进制的电容阵列可以分段吗?能否提供一篇文章便于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非二进制的电容阵列可以分段吗?能否提供一篇文章便于我学习一下
...

论坛里有人上传过,你可以参考参考这篇
Calibration Techniques for Time-Interleaved SAR AD Converters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非二进制主要是为了产生冗余,只要DAC不完全建立或者比较器错误翻转,尚在冗余范围内,后续都能恢复回 ...

对于比较器的系统失调,是不是也不能够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比较器的系统失调,是不是也不能够校准?

多通道里单通道比较器失调等同于通道间offset,算法可校准;也可单通道先校准后再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