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函数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chematic" "" "a")

楼主(2022-05-17):
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 dd~>cellName "schematic" "" "a")最后一个参数 a     r分别代表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网友:
a 代表打开修改,应该是amend的缩写,r 代表打开只读,没有写的权限,另外还有w, 那就是写入,w和a的区别是w会删除前面的cellview 而重新建一个新的,而a会打开前面的cellview并在此基础上做修改。

网友:
用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提取出模块的cellname

网友:
查说明书,对参数的解释非常清楚。
选项包括:r,a,w,s,wc,

网友(2024-12-2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