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纹波过大

楼主(2022-05-17):
小弟最近在做中心频率2M,带宽2.4M的四阶复数滤波器,采用的结构是leap frog结构的有源RC低通滤波器组成,切比雪夫一型,参数由filter solution生成,并做了微调,先进行叻低通滤波器的设计,第一次接触复数滤波器,是不是只需要设计一个带宽为1.2MHZ的低通滤波器,再结合频率转移电阻,即可生成复数滤波器,目前1.2M的低通滤波器纹波大小合适,但是接转移电阻后,纹波就变的很大,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