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ransition io的问题?

楼主(2022-05-17):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transition?什么时候用filler?transition一定要和power cut结合起来用吗?我看版图里如果模拟IO+power cut+数字IO的话,模拟IO和数字IO pre-driver的vss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模拟IO+transition(上图的PFILL15_AL)+数字IO,模拟IO和数字IO pre-driver的vss就不会连在一起了,会有什么影响吗?PS:我用的是同一个库里的IO。

网友:
取决于你IO上有没有跨电压域,如果有,需要power cut, 如果非全局泄放的gnd也有,需要gnd cut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非全局泄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非全局泄放是什么意思?

全局泄放就是所有ESD 共享的地,其他的都是局部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