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17):
请各位大佬帮忙解决这些DRC错误,附图

网友A:
图1解决方法:Mn包Vn-1(n是比n-1高一个层次,如M3和V2)至少需要0.15u(没指定方向,就是任意方向),增加Mn的面积,直到满足0.15um的约束;图2我没看懂具体的情况;图3是说SN和SP重叠了,调整SN和SP就行了。(半导体物理中有一个杂质补偿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不要SN和SP重叠)

楼主:
诚请各位大佬解释并指导解决!!

网友B:
一般工艺都会自带有一个drc相关的文档 说明你这些错该怎么修你可以找找 你这看着像是smic的工艺吧 找一找那个文档 里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艺都会自带有一个drc相关的文档 说明你这些错该怎么修你可以找找 你这看着像是smic的工艺吧 找一找那 ...

谢谢!  我马上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解决方法:Mn包Vn-1(n是比n-1高一个层次,如M3和V2)至少需要0.15u(没指定方向,就是任意方向),增加Mn ...

谢谢大佬!您的解释很清楚,但是我查看了这个通孔,他是M2 TM1  V2   这个让我很迷茫。我试过了将M2 TM1都距离V2 超过0.15um   都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您的解释很清楚,但是我查看了这个通孔,他是M2 TM1  V2   这个让我很迷茫。我试过了将M2 TM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解决方法:Mn包Vn-1(n是比n-1高一个层次,如M3和V2)至少需要0.15u(没指定方向,就是任意方向),增加Mn ...

我想了一下,有可能是我导入的时候map文件不对,个人觉得将图中所有的TM1层全部换成M3 问题一应该能解决   所以直接换层有快捷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有可能是我导入的时候map文件不对,个人觉得将图中所有的TM1层全部换成M3 问题一应该能解决  ...

我之前没用过,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没用过,不知道呢

virtuoso能只选中一层而不选中其它层吗?

网友C:
你的通孔是自己画的?你直接按”O“调用孔,应该没问题。另外你的顶层金属是TM1吧,可以随便换成M3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rtuoso能只选中一层而不选中其它层吗?

从左边显示层信息的那个导航栏里把其它层变成可视的,只留你想选中的那一层作为可操作的就行。勾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左边显示层信息的那个导航栏里把其它层变成可视的,只留你想选中的那一层作为可操作的就行。勾选那个✔ ...

谢谢回复,这个我刚试了一下。他确实能只选中一层,但是不能直接全部替换成另外一层。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全部替换的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通孔是自己画的?你直接按”O“调用孔,应该没问题。另外你的顶层金属是TM1吧,可以随便换成M3嘛? ...

这个通孔是标准单元里面的,错误出现的原因大概是我在innovus中导出GDS时,map文件中没有正确对应工艺库的map。导致了原本应该是M3层的变成了TM1层。因为刚学习,不是太明白,现在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通孔是标准单元里面的,错误出现的原因大概是我在innovus中导出GDS时,map文件中没有正确对应工艺库 ...

问题已解决,可使用查找替换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