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题,只有verilog源码,怎么使用fc导入设计呢?

楼主(2022-05-17):
之前用dct,会生成.def文件,但是fc本身就代替了dc和icc,fc开始就是建lib和建block.我只有.v源码.
在建lib时,感觉它只是建了一个空库.

楼主:
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DCT应该也是需要输入physical constraint,def或者fp.tcl,你可以使用同样的输入,或者在FC里面自己做floorp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T应该也是需要输入physical constraint,def或者fp.tcl,你可以使用同样的输入,或者在FC里面自己做floor ...

谢谢,有fc上可以跑的dc例程可以分享一下吗?有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原先的例子在fc上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