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时域振荡

楼主(2022-05-17):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测试一款芯片,信号链路是,一个同向运放放大信号,并输入到ADC中。信号链里只有运放反相端接地的电阻是在片外的。
      现在发现,运放输出端的信号,在最大、最小值处总是有振荡,如上图所示。保存下来的示波器波形如下。

        想问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波形就是这种e指数充放电的吗?上升与下降切换的瞬间不光滑,实际上有非常高的频率分量,此时你的OP带宽不够,响应不过来。

网友B:
估计加的是方波激励吧。这样信号跳变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瞬态震荡,而且很难分析(因为是强非线性的,只能用瞬态仿真排查)。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在输入节点滤波(如并入电容),把输入信号带宽限制在工作带宽以内,不让运放接触到跳变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波形就是这种e指数充放电的吗?上升与下降切换的瞬间不光滑,实际上有非常高的频率分量,此时 ...

是的呢,是方波经过RC滤波以后的波形,就是您说的e指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加的是方波激励吧。这样信号跳变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瞬态震荡,而且很难分析(因为是强非线性的,只能用瞬 ...

是e指数波形,是方波经过RC滤波以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波形就是这种e指数充放电的吗?上升与下降切换的瞬间不光滑,实际上有非常高的频率分量,此时 ...

带宽不够的话,为啥就会出现这种毛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是方波经过RC滤波以后的波形,就是您说的e指数的。

呃,反正在极限输入条件下是容易出这种毛刺,建议还是想办法输入限幅吧,或者改改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