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了解一下这篇JSSC文章里的比较器原理

楼主(2022-05-17):
这是比较器的结构图和对应的JSSC文章,它是用了replica biasing来控制,使得右边两个反相器的翻转阈值为VDD/2。文章中并没有给出详细的分析过程,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它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
就是用左边的共模反馈环路获得偏置吧。右边估计是把共模环路给省了

网友:
所有器件成比例,通过反馈使得vi共模是vdd/2时候,vo共模也是vdd/2

网友A:
参考文献13有吗?
A low-power, differential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the self-threshold-tracking and swing-boosting techniques in 0.18-μm
CMOS

网友:
1991_Two Novel Fully Complementary Self-Biased CMOS Diff Amp_JSSC01

1991_Two Novel Fully Complementary Self-Biased CMOS Diff Amp_JSSC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文献13有吗?
A low-power, differential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the self-threshold-tracking an ...

1111

网友:
谢谢。这种类型的振荡器有在项目中实际采用过吗?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