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为什么打stack孔选了层,还是会在其他层上出现?

楼主(2022-05-17):
如图所示,使用快捷键O添加via,想在M1-M3之间加,但是为什么这样添加上的孔在M4中也会出现?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不是aut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不是auto模式

不是很理解single\stack\auto的区别,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不是auto模式

我这样的需求应该选择auto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