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model导入后无法仿真

楼主(2022-05-18):
我把所有的model都导入,section都设置为tt以后,差一个pcf文件的section不知道怎么设置
随便写了一个tt过后报错
如果不写pcf的section,报错就是这样的:
时间紧迫,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按道理呢 其实只需要include一个  usage文件就够了   它里面定义了mos cap diode res等的corner组合.  我个人用t家的model没见过调用prf文件.  你看看PDK目录下 model文件夹有没有usage.scs这个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呢 其实只需要include一个  usage文件就够了   它里面定义了mos cap diode res等的corner组合.  我个 ...

解决!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