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APR工程师,是什么啊?

楼主(2022-05-18):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 place&routing

谢谢,这个岗位的工程师,一般做些什么啊?

网友:
数字后端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岗位的工程师,一般做些什么啊?

1. 负责低功耗模块RTL到GDS的物理设计工作,包含floorplan、powerplan、place、CTS、route;

2. 负责模块的收敛及signoff工作,包含timing analysis,signoff SI analysis,fix,formal,low power verification;

3. 负责模块的物理验证工作,包含DRC、ANT、LVS、ERC、IR、EM、ESD;

4. 负责大型模块的任务分配和管理,制定模块规范,指导子模块的实现;

5. 参与数字后端流程的开发和完善,评估、分析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负责低功耗模块RTL到GDS的物理设计工作,包含floorplan、powerplan、place、CTS、route;

2. 负责模 ...

谢谢。

IR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IR是什么啊?

I 电流,R电阻,相乘就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