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如何在ICC中解决?

楼主(2022-05-18):
大家好,目前做的项目里,遇到了天线效应的问题,在pr的时候并没有报出来,但是导入到cadence后有很多的天线效应的问题。我目前的设计是在顶层调用了自己设计的模块,模块是通过create_marco_fram来创建的,我去看了一下ICC用户手册,里面说如果是调用了硬宏,需要加signoff_calculate_hier_antenna_property语句,请问除此之外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icc user guide的这部分的命令有点多,之前也没用过,不知道要怎么去设置,请大家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在log里看到这样的warning,看样子是跳过了对这些线的检查了,这些线的pin就来自我的设计调用的自己生成的macro,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man了一下这个warning的代码,没有详细信息,没有告诉下一步要怎么做,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一般是由于cell在生成物理库lef/milkyway时,没有把pin连接的gate的area信息反标到pin上,所以没有办法在PR工具了fix antenna。可以:
想办法补齐lef/milkyway中pin上的gate area信息;
在ICC工具里给pin设置gate area信息;
在ICC工具里加port buffer,并把port buffer挨着pin放并fix位置,这样基本能保证pin连的这段net很短,出现antenna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由于cell在生成物理库lef/milkyway时,没有把pin连接的gate的area信息反标到pin上,所以没有办法在PR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插入buffer这里我之前也想尝试来着,但是pin实在有些多,而且对时序也不友好。请问关于增加gate的area信息这一点,您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