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LNA 版图设计

楼主(2022-05-18):
设计了一个LNA,第一级是common emitter,第二级是cascode。LNA 工作频率是30G。电路图上都可以工作。版图上连接地和casocde的base的线太长了。线产生的电感太高,LNA就不稳定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谢谢大家

网友:
版图上连接地和casocde的base的线太长了

网友:
那就想办法减寄生电感呗

网友A:
你前仿真其实要添加一些寄生进去的,不然太理想到后仿抽取出来的寄生要是影响太大你的前仿设计意义不是很大,cascode带来的不稳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比如layout优化,添加低Q电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仿真其实要添加一些寄生进去的,不然太理想到后仿抽取出来的寄生要是影响太大你的前仿设计意义不是很大 ...

确实是 我在base加了一些小电阻 可以让电路稳定,但是增益和噪声都变差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在layout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或者让连接线的阻抗变少?再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让增益和噪声变差的情况下让电路更稳定?比如改变hbt的大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我在base加了一些小电阻 可以让电路稳定,但是增益和噪声都变差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在layout里面得 ...

这就是你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一些对地敏感模块是不是要单独给地pad,或离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