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用vmware画版图特别卡

楼主(2022-05-18):
vmware16pro虚拟机,内存给了24G,显存给了8G,笔记本是thinkbook16p。是不是虚拟显存性能太低了,画版图的时候只要版图铺满屏幕就会卡顿半天反映不过咯来。大佬们都是怎么用自己电脑画版图的?一定要台式机么?或者给笔记本装双系统,能不能调用独显,效果更好些?或者虚拟机怎么设置能不这么卡呢?

网友A:
可能是CPU的性能太差;我这边用服务器速度很快,用本机电脑卡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的性能太差;我这边用服务器速度很快,用本机电脑卡的不行。

纠正一下,电脑cpu是amd R7-5800H,这都不行的话可能真得用服务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5800H,这都不行的话可能真得用服务器了

i5-9100 的不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大规模的话,以目前的笔记本CPU和内存水平,跑个虚拟机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应该是有其他原因。
是不是硬盘空间不够?虚拟机空间满了?license问题?
把虚拟机放到固态硬盘上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