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的条件约束->,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2022-05-18):
systemverilog中->条件约束,双向约束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A==1)->(B==0)等价于!A||B  这个看的有点不懂,请各位大佬答疑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写错了吧,是A -> B,或 (A==1) -> (B==1)
B的取值满足 A -> B这个约束,即满足A -> B为真
A=1时只有B=1时,!A || B为真,相当于A=1时候constraint B值为1
A=0时B取任意值,!A || B都为真,相当于A=0时候unconstraint B值
就是Std后面那句话意思啊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