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整合问题

楼主(2022-05-18):
我使用icc画出了数字电路的版图,生成了gds文件。使用virtuoso画出了模拟电路的layout。但这两个电路如何能连接在一起,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整合,请大神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在cadence先新建一个new library, attach to 你的工艺,然后在 cadence的CIW 里,选择stream in> 选中你用ICC 导出的gds, 导入到刚新建new library里, 最后你新建一个layout view, 把两个版图可以拼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先新建一个new library, attach to 你的工艺,然后在 cadence的CIW 里,选择stream in> 选中你用I ...

attach to 数字版图的工艺吗?数字版图的工艺是哪几个文件呀,只能layout合吗,不能原理图合吗

网友A:
你两个版图得是一个工艺 两个工艺咋合起来?原理图没什么问题啊 一个工艺 你把数字的verilog 转成transistor level 的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版图得是一个工艺 两个工艺咋合起来?原理图没什么问题啊 一个工艺 你把数字的verilog 转成transisto ...

抱歉,大神,前几天电脑坏了,周末去修了一下电脑。我都是.18工艺的,不过数字电路不都是读的是db文件,tf文件这些,模拟电路就是一个pdk,读入的工艺是读哪个文件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大神,前几天电脑坏了,周末去修了一下电脑。我都是.18工艺的,不过数字电路不都是读的是db文件,t ...

你提问的问题是不会将gds导入Cadence还是说,数字模拟版图接口如何实现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问的问题是不会将gds导入Cadence还是说,数字模拟版图接口如何实现连接问题?
...

应该都有吧,我只是输出了数字的gds,我想实现数模电路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都有吧,我只是输出了数字的gds,我想实现数模电路连接

我之前做的项目也比较小,就是先确定模拟版图,要和数字部分相连的端口位置,然后在数字IO文件中,标注位置的相对坐标。不知道能解答你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的项目也比较小,就是先确定模拟版图,要和数字部分相连的端口位置,然后在数字IO文件中,标注位 ...

嗯啦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