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函数println 结果存放在哪里了?

楼主(2022-05-18):
脚本如下:
运行结果:
问:如何将mapname转成文本形式。就是想看看mapname这个变量的输出什么

网友A:
println的结果会显示再ciw的窗口中。。
你这个只加载了,但没有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ln的结果会显示再ciw的窗口中。。
你这个只加载了,但没有调用。。。 ...

怎么调用?

网友:
在CIW窗口调用函数

网友(2024-12-2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