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 i2c vip timing check报错

楼主(2022-05-18):
vip的svt_i2c_lib_chk.vih报各种timing check错,什么High/Low clock duratoin, Set up/Hold time violation for DATA等
但是我runtime也没有define  ENABLE_SVT_I2C_RUNTIME_CFG_CHECKS,而且看手册如图,默认是disable check的啊
我检查了环境也没有enable这些
比如说这个High clock duration,log报的是:Expected value=4000, Observed value=28
4000我查了下是vip里一个define文件定义的
vip class里注释说4000单位是ns,但是这个28对应我这边是cycle(我的ic_clk周期是50ns)的,它要求ic_clk周期是1ns?
我自己写了个define文件重新define那些值,编译报了redeclare,使用新的define值(我define的值),但是仿真还是报的一样错,这种方法行不通……
所以想知道能不能修改4000等这些值,因为4000太大了,仿真时间太长了
如果不行的话我只能调整ic_clk周期短点了吗?
求教用过的大佬们,十分感谢!!!

楼主:
把vip if的ic_clk周期改成1ns,配置改的满足要求了,不会报了,只是觉得时间还是有点长……

楼主:
解决了,可以使用svt_i2c_user_defines.svi自己定义值,编译指令加上define SVT_I2C_INCLUDE_USER_DEFINES
还可以

网友A(2023-04-21):
可以交流下吗,最近也在用SVT_I2C_VIP,写数据没问题,读数据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2024-04-2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可以使用svt_i2c_user_defines.svi自己定义值,编译指令加上define SVT_I2C_INCLUDE_USER_DEFINES
...

怎么解决的。老哥可以具体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交流下吗,最近也在用SVT_I2C_VIP,写数据没问题,读数据该怎么操作呢? ...

改一下cmd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可以使用svt_i2c_user_defines.svi自己定义值,编译指令加上define SVT_I2C_INCLUDE_USER_DEFINES
...

老哥,这里VIP的这些参数配置具体数值,你是怎么确定的?我现在按照你的,还是会报错。你除了改这些配置,还有其他地方修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vip if的ic_clk周期改成1ns,配置改的满足要求了,不会报了,只是觉得时间还是有点长…… ...

除了这个周期,你还改了哪些配置呀,老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个周期,你还改了哪些配置呀,老哥求助

就按照4楼的那种就可以了,没改别的吧,时间久忘了……

你按照这种还报错,检查检查那个文件编译了吗?define生效了吗?看看波形是不是还是原来的值?

网友:
是不是你tb的timescale和vip的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按照4楼的那种就可以了,没改别的吧,时间久忘了……

你按照这种还报错,检查检查那个文件编译了吗?d ...

好的,老哥我再确认下!目前把check关了,不报错,勉强能用;我再试试你4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老哥我再确认下!目前把check关了,不报错,勉强能用;我再试试你4楼的方法
...

你也可以尝试调试I2C_dut的上下波峰时间,就是分频比

网友(2025-02-11):
老哥,求教,最近也在验证这个,用过dw_apb_i2c的smbus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