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倍电流镜轨到轨运放跨导问题

楼主(2022-05-18):
sansen书上的一个轨到轨运放,三倍电流镜那种,仿真输入差分对管的跨导,在接近电源和地时没什么问题,但是在vdd/2附近gmn+gmp怎么不对呀,这是什么原因?路过的大佬帮帮忙吧。

网友:
能发一下管子参数和dc直流电的图吗

网友A:
1 paper中说在整个输入范围内gm是存在变化的,隐约记得是在切换时有15%的差异,所以仿真结果出现gm不相等是正常的。不过我记得paper上的图是2个尖尖耳朵。
2 根据gm/id=2/Vov,gm不同的原因可能是id和Vov的变化导致的,预计你的id可能没有准确复制(总电流未达预期或上下2电流大小不等)。建议检查这2项。可将三个阶段的gm id Vov都列成一个表格进行分析。
3 你的gm不足10mS会不会有点小?一般会将输入对管的Vov做的比较小(<100mV for offset&noise),所以在ID不变的情况下gm会稍微大一点。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aper中说在整个输入范围内gm是存在变化的,隐约记得是在切换时有15%的差异,所以仿真结果出现gm不相等是 ...

的确会有偏差,不过书上的是在两个跨导衔接处有凸起,我这个是nmos pmos都导通那块儿跨导和不对,让我很不解。谢谢您的建议,我先试试。

楼主:
共模电压2.5V的图

网友B:
电流复制比例小于1:3,因为存在亚阈值导通,实际在两端跨导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复制比例小于1:3,因为存在亚阈值导通,实际在两端跨导偏大。

嗯嗯,我缩小电流倍数好点了。还想请教一下共模输入范围达不到0-vdd是什么原因呀,我是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看输入和输出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缩小电流倍数好点了。还想请教一下共模输入范围达不到0-vdd是什么原因呀,我是接成单位增益形式 ...

只能达到输入轨对轨,接成单位增益看共模意味着受到输出轨的限制,显然输出不是轨对轨。不用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直接扫描输入共模看总g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达到输入轨对轨,接成单位增益看共模意味着受到输出轨的限制,显然输出不是轨对轨。不用接成单位增益 ...

好的,谢谢。

网友:
很明显,你这第一个波形不是后两个之和啊

网友(2023-09-28):
大佬,能不能教一下如何仿真轨到轨运放输入跨导随共模电压变化曲线,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