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C高温情况下SNR降低

楼主(2022-05-18):
各位大佬们,小弟现在在做TDC,电路功能都正常,但是高温情况下FFT的SNR有些降低。

下图是常温FFT情况:

常温FFT

常温FFT

下图是高温FFT情况:

高温FFT

高温FFT

可以看到,SFDR差别不大,但是SNR降低了不少。

我通过输出的波形去检查,发现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都对得上输入,所以我不太明白这种情况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恳请大佬们说说自己的想法。

附上电路大致框图(不太一样但基本模块差不多),主要就是由反相器和DFF构成。

网友A:
TDC通常关心的指标不是INL和DNL吗,楼主这款TDC是用在什么场景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C通常关心的指标不是INL和DNL吗,楼主这款TDC是用在什么场景下的啊

是用在ADC里的,加上VTC当作一级子ADC用

网友A:
莫非楼主做的是TDC-SAR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楼主做的是TDC-SAR ADC

不是

网友B:
高温下一般是漏电。要看具体节点电压,精确到吗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下一般是漏电。要看具体节点电压,精确到吗mV

您觉得是噪声电流变大了是嘛?

网友:
LZ是不是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温度升高,延迟增大,TDC的LSB下降了。
https://www.elecfans.com/d/778163.html

网友C:
应该是温度升高延迟增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温度升高延迟增大了吧。

我测过高温情况下的LSB,虽然增大了一点,但还是满足小于可用的量化时间的,所以理论上有效位数是不会比设计的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过高温情况下的LSB,虽然增大了一点,但还是满足小于可用的量化时间的,所以理论上有效位数是不会比 ...

如果LSB没有变化,可以看看积分非线性了,不然就解释不了了,只有这部分是模拟的,后续都是数字的,再就是查看一下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SB没有变化,可以看看积分非线性了,不然就解释不了了,只有这部分是模拟的,后续都是数字的,再就 ...

INL的话我虽然没测,但是我对比过输出和输入的波形,在我做FFT的那段输出里,每个采样的值和实际输入之间的差值都是小于1LSB的,我感觉应该不是这的问题。从输出来看,高温与常温的输出并没有区别,电路也都正常工作,所以我就很困惑,没有啥debug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L的话我虽然没测,但是我对比过输出和输入的波形,在我做FFT的那段输出里,每个采样的值和实际输入之间 ...

可以发一下测试TESBENCH图片吗 ,感觉图片上的DC power那一栏下降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一下测试TESBENCH图片吗 ,感觉图片上的DC power那一栏下降了一些。

...

TB

TB

用的理想的采样和V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一下测试TESBENCH图片吗 ,感觉图片上的DC power那一栏下降了一些。

...

我刚刚把电路里用做延迟的十几个L稍微大点的反相器换成veriloga代码重跑了一下,SNR又上来了,我再试试别的工艺角多跑几次看看,有可能是这块的噪声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电路里用做延迟的十几个L稍微大点的反相器换成veriloga代码重跑了一下,SNR又上来了,我再试试 ...

恩,RO随着温度周期抖动,可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