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孔

楼主(2022-05-18):
打孔之后右边也想对齐,怎么操作呢?直接用S好像不行

网友:
可以少打一个孔,然后把不足的poly补上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拉伸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拉伸孔啦

勾选之后还是用s拖动吗,怎么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拉伸孔啦

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拉伸孔啦

请问拉伸孔后它的孔间距能调大些吗?就是打多排孔的时候孔间距应该要更大的,为0.28。但现在拉伸后它的孔间距变小了只为0.22。

网友:
要F4切换成选边,才好选中好拉伸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