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三章第17题(a)求助

楼主(2022-05-18):
拉扎维第三章第17题(a):答案看不懂啊,为什么VIN>VTH2时, M2 进入饱和区?
想了好几天了  没想明白。。。。。崩溃

网友A:
自信点,那只是参考Solution,出错也正常。 红圈中不会是VTH2(阈值电压)。如果要估算,这一点应该是2(Vb-VTH2)+VTH1. 从这点开始,M2 也进入Saturation。仅供参考。

网友B:
是不是标错了,当VIN大于VTH1时M1饱和M2线性区,当输入电压使得输出等vout于vb-vth2时M2进入饱和,这时VIN=vb-vth2+VG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信点,那只是参考Solution,出错也正常。 红圈中不会是VTH2(阈值电压)。如果要估算,这一点应该是2(Vb ...

感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标错了,当VIN大于VTH1时M1饱和M2线性区,当输入电压使得输出等vout于vb-vth2时M2进入饱和,这时VIN= ...

感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