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2-05-18):
这个报错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只是warning,估计是没有电源或地的pin,或者是有但是名字识别不了。如果没有就可以不用管,如果有,就在lvs options里面把电源的名字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warning,估计是没有电源或地的pin,或者是有但是名字识别不了。如果没有就可以不用管,如果有,就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