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80nm CMOS 的6GHz 和12GHz LNA 设计

楼主(2022-05-18):
各位:      本人学IC设计,下面电路,在那去找cmos  模型搭电路呢,本人相现在正在学Virtuoso 1541,,可以用smic13mmrf_1233库里面的模型吗?请大家讨论怎么设计实现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
1.模型无所谓,反正你也不流片,特征频率够高就行
2.关键是看你的这个PDK覆盖的频率范围如何,至少要覆盖到3次谐波吧。0.18的电感PDK估计没有这么高,那你就得自己用HFSS等仿真了
3.既然你还在上学,最好还是问老师同学,或者报辅导班。和数字不同,射频很容易设计出看起来一切正常但实际上没法用的电路。(比如对某一块版图进行了重复提取)

网友:
你这个工艺师130nm的吧,你那个框里面应该是1.2V跟3.3V的NMOS跟PMOS,你需要通过评估Ft,NF,gm等选择,一般选择1.2V的dnw作为gm管,cascode管根据你的耐压或者性能进行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型无所谓,反正你也不流片,特征频率够高就行
2.关键是看你的这个PDK覆盖的频率范围如何,至少要覆盖到 ...

有谁知道特征频率比较高的,国内代工,能到100G以内的RFIC工厂吗,,

网友:
你这本书叫什么??学习一下

网友(2025-07-01):
这是哪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