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零极点的疑惑

楼主(2022-05-18):
零点和极点都会使相位下降90 极点使增益下降20db 零点使相位上升20db 那么在左右平面的零极点分别在信号上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1.右半平面极点会导致系统不稳定,一般不允许出现
2.右半平面零点的作用和左半平面零点类似,但是相位不一样

网友A:
零点会使增益升20db,极点是降20db
左极点和右零点使相位降90
右极点和左零点使相位升90

网友:
右半平面零点会使相位下降90,左半平面相位增加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会使增益升20db,极点是降20db
左极点和右零点使相位降90
右极点和左零点使相位升90 ...

能请问下哪些资料有详细的描述吗 最好有图片展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问下哪些资料有详细的描述吗 最好有图片展示的

这emmmm 不太清楚有啥图片展示 想一下波特图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之前论坛里找到的

网友:
首先,根据时域响应图,我们可以知道,右半平面的极点给系统带来的是不稳定状态,呈现出增幅震荡直到系统崩溃。处在中间的极点会做幅值相同的震荡运动。而处在左半平面的极点,则会做减幅震荡直到时域响应衰减到0,系统呈现出稳定状态。而对于是否是一个稳定系统来说,其与增益交点,相位交点,计算所得出的PM,整个系统经过零极点抵消之类,只要其能够在相位下降到180°之前增益小于1,这个系统就是稳定系统,按这个道理来说其PM只要>1,系统就能稳定,但因为我们想要其系统的瞬态响应和启动等的综合考虑,所以又定义为PM一般大于45或60代表了系统稳定。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系统不同考虑,零点的研究与极点相似。把根轨迹图,波特图,时域响应,频域响应这几张图能够弄懂,我觉得对零极点的理解应该更加通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论坛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