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持innovus PR后模块端口不变

楼主(2022-05-19):
   在innovus PR完成后,发现一些module的端口名称发生了变化,比如原来ROM控制模块一个ROM1SE的输出PIN,PR变成了FE_OFN4881_ROM1SE了。
   请问innovus是否有命令可以让PR后的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名称保持不变。

网友A:
可以试试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uchHports true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uch true

网友B:
应该是调用genus做了网表优化?把网表优化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调用genus做了网表优化?把网表优化关掉就可以了。

哪条命令可以关闭网表优化啊?非常感谢!!!!!

网友: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uchHports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uchHports true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 ...

如果设置了dontTouch,是不是sdc中的set_min_delay等这样的语句就没有意义了?

另外,时序如何保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了dontTouch,是不是sdc中的set_min_delay等这样的语句就没有意义了?

另外,时序如何保证呢?

这两个语句只是约束工具对逻辑的优化, 时序约束还要看物理位置,绕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uchHports true
dbSet [dbGetHInstByName $hinst].dontTo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