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工厂是不是都很忙,想流片怎么办

楼主(2022-05-19):
请教:
现在工厂是不是都很忙,想流片怎么办。
想mpw 试流片下,
直接联系工厂可以么

网友A:
看你们选哪个厂做什么工艺了? Q2开始好像FAB产能不是很紧张了,最主要还是看工艺。体量大得话可以直接找销售。如果不是很大只想走MPW的话估计要找对口的service帮忙了。毕竟现在FAB也不太给小的新客户开ac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选哪个厂做什么工艺了? Q2开始好像FAB产能不是很紧张了,最主要还是看工艺。体量大得话可以直接找销 ...

谢谢。 在工厂做销售太牛了

网友(2022-10-20):
您好!晶合目前会有BCD工艺的MPW,我司可以帮客户在晶合流片,不限量,价格也低,有需要可以加我V:gddnn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