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DC有效位数的问题

楼主(2022-05-19):
小弟是研究生,最近在做sigma delta ADC,导师让对标一个TI的产品,我注意到datasheet里面提到的ENOB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又看到一些其他的datasheet指出这个VNRMS是把ADC输入短接测的输出端噪声
那么我想请问这样是不是只考虑了噪声的影响,没有考虑谐波失真?
因为我的理解是把输入短接了就相当于输入信号幅值为0,谐波的能量也就是0
我平时测ENOB是根据非相干采样输入正弦波然后对ADC的输出做FFT,这样测的ENOB应该是考虑到谐波了的,但是用datasheet里面这个公式感觉会比我通常用的方法测出来的ENOB更高一些
请大佬们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sigma delta受谐波影响一般都比较小,因为它的谐波经常落在基带外面

比如说,fs=1M,OSR=100,基带就是fs/2OSR = 5k。假设正弦波测试信号频率是3k,那么二次谐波在6k——落在基带外面了。而且即使折叠也很难折回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ma delta受谐波影响一般都比较小,因为它的谐波经常落在基带外面

比如说,fs=1M,OSR=100,基带就是fs/ ...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