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KILL语言关于列表的操作

楼主(2022-05-19):
我有一个列表APPLE='(A B C E F)和BOY='(A  C) ,我想让APPLE列表中去除相同的元素,实现两个列表的异或运算,有没有这样的函数?或者说在一个列表中删除指定的元素,我自己写一个函数

网友A(2023-11-30):
你可以先将两个list合并成一个list,然后将新的list中的重复元素给删掉,只保留一个。
之前有自己写过一个函数去掉一个list中的重复元素,可以参考一下。写的不好接受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将两个list合并成一个list,然后将新的list中的重复元素给删掉,只保留一个。
之前有自己写过一个 ...

谢谢 您的回答 ,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