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中的N-free DARC

楼主(2022-05-19):
请教各位大佬:28nm工艺中的N-free DARC, 是一种什么材料, N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N-free。

谢谢!

网友A:
N就是氮,N free就是不含N元素,避免和光阻发生不良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就是氮,N free就是不含N元素,避免和光阻发生不良反应。

谢谢啦!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A:
N就是氮,N free就是不含N元素,避免和光阻发生不良反应。

DARC本身不就是SiON吗,怎么会不含N呢?

网友(2024-02-04):
#2 #5 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