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AC仿真的相位裕度怎么看

楼主(2022-05-19):
想咨询一个关于AC仿真的PM的问题,麻烦懂的大佬给看一下,多谢!

我仿一个运放 AC图如图所示,Phase从180deg开始变化,直流增益0db的时候phase是-66.8deg,想问一下这个运放的PM是多少啊,感觉如果从180deg开始变化的话,应该在0deg以上才对吧?负值代表了什么呢?  这时候的PM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正常PM应该调到60度左右,你这个PM是-66度,说明不稳定,相位翻转180度的时候,也就是降到0度时增益大于1,所以频率一高肯定震荡。
负值很好理解啊,因为有负反馈所以输出相位是180开始,频率越高相位约落后,想想系统函数啥样的还有伯德图的原理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接成跟随器结构测的,如果是的话,你这个确实是不稳定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仿真

网友B:
相位裕度:相位变化量离180度的距离,你这种情况初始是180度在0db时是-66度变化量为246度超过180度66度所以为-66度
公式可以写成180-(初始相位-0db对应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裕度:相位变化量离180度的距离,你这种情况初始是180度在0db时是-66度变化量为246度超过180度66度所以 ...

所以它就是不稳定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它就是不稳定了吧

还是那句话,仿真没弄错的话,在高频时不稳定,你这频率太高了,我还是倾向于,你是不是仿真环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仿真没弄错的话,在高频时不稳定,你这频率太高了,我还是倾向于,你是不是仿真环境有问题
...

我也不想这么高  但给我们要求GBW要有1.6G。。我再看看电路怎么改改吧  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接成跟随器结构测的,如果是的话,你这个确实是不稳定

就是接成开环测得 但看着也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仿真

嗯好的  我好好看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PM应该调到60度左右,你这个PM是-66度,说明不稳定,相位翻转180度的时候,也就是降到0度时增益大于1, ...

嗯好的 那我确实弄得不对  还是新手 基础知识还是掌握的不好  多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这么高  但给我们要求GBW要有1.6G。。我再看看电路怎么改改吧  多谢哈 ...

你这要求这么高,用的是什么工艺?特征频率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求这么高,用的是什么工艺?特征频率达到多少?

是tsmc28nm的工艺  可以问下特征频率怎么看嘛?我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仿真

网友(2024-01-24):
AC仿真,这phase咋从180deg开始变化?这是正反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