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楼主(2022-05-19):
后端小白一枚,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CTS完后,hold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仍然有两条违规路径?这是什么意思呀?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违规报告是这样的。

网友A:
CTS是做时钟树,主要看setup,route之后再看hold。实在不行就手动修一下hold,加几个b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S是做时钟树,主要看setup,route之后再看hold。实在不行就手动修一下hold,加几个buf ...

请教前辈,innovus中,ccopt时,长tree的过程中不会考虑hold? 我想,长tree的同时就已经有真实的skew了,所以我感觉应该也会考虑hold,不知道是不是我想错了

网友:
是有点小白,这是因为slack是-0.00*,而当前只显示小数点后2位,所以看不出来,设置成小数点后显示3位或者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前辈,innovus中,ccopt时,长tree的过程中不会考虑hold? 我想,长tree的同时就已经有真实的skew了, ...

只要最终的STA没问题就行,place cts route这3个阶段可以不修,你要是看着违例不爽,就手动eco加buf,修掉!

网友:
0.00不代表没有violation,因为默认只显示两位有效数字,实际上还有两条非常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