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MOS信号和CML信号的区别

楼主(2022-05-19):
除了VPP之外,CMOS信号和CML信号有何区别?

尤其是在接口方面,似乎经常用到CMOS2CML  或者CML2CMOS电路,想请教下各位前辈,CML和CMOS信号有何区别,为什么要经常互相转换?

新人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这个看协议啊。有的协议就是规定了AC COUPLE。然后PAD还需要接上下拉电阻之类的。回到问题本身,如果输入信号是同电源域下VDD电压的满摆幅,那么共模电压就是1/2 VDD。一般的三管运放都可以工作,这时候不在意别的,直连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现在一般TX端CML结构都是高压供电,RX端接收器都是低压供电。有的时候共模电压就已经压住这个RX运放了。所以AC COUPLE很多时候是必要的。而且加了之后可以由你自己决定你的共模是多少,不必要受制于别人。

网友A(2022-07-24):
CMOS输出是低速接口的一种。一般是GPIO输出形式。这样的接口速率一般在50MHz-100MHz以内。再高了之后GPIO本身驱动能力就不够了,一个是ISI更大,一个是swing可能没办法做到rail to rail。CML是高速信号接口TX输出的一种结构,就是输出阻抗+三管运放+单端电流镜。这种结构电流是一定的,swing比CMOS小,但是适合高速接口传输。像USB2.0的TX就是CML Driver,以及各种别的协议。很多都是CML的。接口互换是因为两种结构的电路并不能互相兼容,所以为了对应TX/RX的配对,需要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输出是低速接口的一种。一般是GPIO输出形式。这样的接口速率一般在50MHz-100MHz以内。再高了之后GPIO本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些困惑希望能再请教一下:

1:如您提到的  “这样的接口速率一般在50MHz-100MHz以内。再高了之后GPIO本身驱动能力就不够了,一个是ISI更大,”
这里的 “驱动能力”该如何理解?以及这里为什么码间干扰会更大?

2:下面这副图中,CLKin是CMOS时钟信号,请问一下这里  “分压电阻”  和“隔直电容”的作用是?如果去掉电阻和电容,CLKin直接接入CML的input差分对管会有何影响?

不胜感激!

网友A:
1. 驱动能力是因为可能GPIO在设计时 考虑到PAD的寄生电容,带宽就做到了100MHz以内,再高的速率自己带宽不够了会导致PAD信号Rise Fall time恶化。SI是传输线Insertion Loss的表征,速率越高 IL越大。
2. 电阻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共模点。因为这个CLK in是AC Couple的,所以需要保证后面的三管运放正常工作要给一个Vcm。AC COUPLE或者DC COUPLE和协议相关。也有的时候AC COUPLE是因为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和自己的工作电压不匹配,会恶化这个三管运放性能。甚至处于截止区或者线性区,那么AC COUPLE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部分类LVDS的 SERDES 接收端都是AC COUP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驱动能力是因为可能GPIO在设计时 考虑到PAD的寄生电容,带宽就做到了100MHz以内,再高的速率自己带宽不 ...

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针对第二个问题,若CLKin和后级CML是同电源域(也即对CML来说,是满摆幅CMOS信号输入),还需要用隔直电容+偏置共模的方式吗?

或者说,CMOS电路与CML互连的时候,CML输入是大信号,工作在大信号下,还需要考虑共模点嘛(还需考虑工作状态吗)?直接连和AC couple+赋共模点有何区别?

再次感谢!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A:
CMOS输出是低速接口的一种。一般是GPIO输出形式。这样的接口速率一般在50MHz-100MHz以内。再高了之后GPIO本 ...

网友(2025-07-17):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CML buffer的尾电流源和差分对导通的一侧保证处于饱和区就ok。
因为要保证传输1的那一侧在饱和的时候对应的Ron是比较大的,这样输出阻抗才能是Ron//RD≈50Ω,如果因为管子尺寸太大,Vds被压入线性区,会出现输出阻抗小于50的情况。

另外,传输0的那一侧由于Vgs<Vth,无法导通,所以阻抗也是接近无穷大,故这一侧的输出阻抗也基本等于RD,即50Ω。

所以即使前级的CMOS输出的是大信号,也需要考虑CML的共模偏置的问题。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