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网表怎么检查

楼主(2022-05-19):
后仿真一直不对,初步判断是生成的pex网表有问题,但是完全看不懂,有什么检查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提取一版norc的去看一下仿真结果和前仿是否一致,不一致就说明提取的有问题

网友:
怎么去检查网表没有具体问题很难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