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接口RGB通道和HS/VS信号之间skew求助

楼主(2022-05-19):
VGA接口,VESA DMT中给定了RGB通道数据和Hsync/Vsync之间的延时,即Front porch及Back porch;但是实际上因为走线及硬件方案等因素,前肩和后肩无法严格满足DMT要求,始终会存在一些skew的;想求助下,这个最终对显示有没有影响,另外这个skew有没有测试标准;
(比如1920*1080p的标准下,Front Porch要求88pixel,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原因导致的Front Porch是87或者89pixel,会有影响么?)

网友A:
後端 monitor 內部 CHIP , 應該可以自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端 monitor 內部 CHIP , 應該可以自動處理.

是否有monitor相关的标准呀?monitor也应该按照VESA协议来做,那monitor怎么做处理呢?感谢答复

网友A:
以前工作經驗分享, 如果有誤, 請高手指正
VESA 定義 h-sync FP, BP, active, V-syn FP, BP, active , polarity, pixel clock 等.
chip 利用 pixel clock 偵測 hysnc, vsync FP, BP, active, polarity 決定 input mode. 並調整 output PLL clock.
同時以input clock rate 將input R/G/B image 寫入 line buffer.
經過 interpolation/decimation filter.
利用PLL clock 將data 從filter 讀出.
同時利用 output PLL clock 產生 LCD monitor 所需 hsync/vsync/DE. (需搭配LCD panel spec)
最後  經過 LVDS/TMDS/HDMI  transmitter, 送出類比信號.

類比信號, 經由lcd monitor 內部之 receiver 解碼後, 變成R/G/B stream, 經 T-con 產生LCD panel 所需 HCLK, VCLK, ..
, Source/Gate driver 收到hclk, vclk, DE, .. 控制 LCD, 最終顯示在LCD screen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工作經驗分享, 如果有誤, 請高手指正
VESA 定義 h-sync FP, BP, active, V-syn FP, BP, active , polar ...

以前工作經驗分享, 如果有誤, 請高手指正
VESA 定義 h-sync FP, BP, active, V-syn FP, BP, active , polarity, pixel clock 等.
chip 利用 pixel clock 偵測 hysnc, vsync FP, BP, active, polarity 決定 input mode. 並調整 output PLL clock.
同時以input clock rate 將input R/G/B image 寫入 line buffer.----求教,有点疑问,FP已经偏移了,chip怎么找到active数据的第一个有效dot呢?在FP相对RGB数据已经偏移的情况下(比如VESA要求FP是40,但是实际因为各种原因显示器端收到的FP是36),那么严格按照VESA协议解析,不是active image数据就会有丢像素点么?
經過 interpolation/decimation filter.
利用PLL clock 將data 從filter 讀出.
同時利用 output PLL clock 產生 LCD monitor 所需 hsync/vsync/DE. (需搭配LCD panel spec)
最後  經過 LVDS/TMDS/HDMI  transmitter, 送出類比信號.

類比信號, 經由lcd monitor 內部之 receiver 解碼後, 變成R/G/B stream, 經 T-con 產生LCD panel 所需 HCLK, VCLK, ..
, Source/Gate driver 收到hclk, vclk, DE, .. 控制 LCD, 最終顯示在LCD screen 上

网友A:
1. chip 會自動偵測start point.
2. 但 start point 也可以人工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hip 會自動偵測start point.
2. 但 start point 也可以人工設定.

所以对于monitor的chip而言,并没有Front porch的约束(不会去看fp是否和VESA保持一致),会自动做调整。
只不过chip经过处理后给LCD monitor的信号,再按照VESA协议送显就行了是么?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对于monitor的chip而言,并没有Front porch的约束(不会去看fp是否和VESA保持一致),会自动做调整。 ...

我分享的是我在1998年時參與LCD scaler project的經驗. 僅供參考. 另外, 系統端可以在 FP/BP 時, 做一些事.  因為不會顯示在LCD 畫面上, 所以你也不知道底發生了甚麼.
安全地說, FP/BP 不要誤差太大, 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享的是我在1998年時參與LCD scaler project的經驗. 僅供參考. 另外, 系統端可以在 FP/BP 時, 做一些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