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启动电路问题,求大神

楼主(2022-05-19):
100资产
如图的带隙基准电路怎么设计最简单的启动电路

网友:
首先要知道这个电路两个稳定的工作点的状态,然后和单稳态电路原理类似破坏掉不想要的稳定态。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电路,在VREF不存在的时候拉你运放的输出端,打破I=0的状态,以此来启动,前提的的运放不存在简并点,如果运放也有那就要再搞一个,注意启动顺序

网友:
最常见,最简单的就左边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