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用smic0.18bcde做版图,LVS 在top会报这个错误,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19):
最近用smic0.18bcde做版图,LVS 在top会报这个错误警告 ,指向pad下面的pdio5_esd ,但是单独验证pad又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抓一个小电路和两个pad组成top去试验,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drc没问题)  求大佬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错误一般是ERC错误,你把ERC result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一般是ERC错误,你把ERC result看一下

不是那个原因,那个报的错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指的地方不是这里欸

网友B(2023-02-14):
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是cell级,extract 是报出来的问题,大概率可以忽略。但是需要找一下LVS primary 对应的cell 的 错误。需要修复下。  看报告有softchk 的ERROR 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
看一下softchk项,LVS比对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衬底软连接造成的,建议优先修复软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很久没上线了,问题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