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并联版图怎么画

楼主(2022-05-20):
如图是三个pnp管,其中一个管子的multiple个数为7,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七个管子连成一个,我直接用金属把这七个管子的三个极分别连了一下,结果做lvs识别出来是九个管子,求大佬指点,小白刚接触版图啥都不会,大佬路过看看指点小弟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三极管从外往里分别是C B E,把那个E不一样的放在最中间,其余的围绕他放一圈。把同样的E用一根线连接起来,C B相连也是一根线。共质心画法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基极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从外往里分别是C B E,把那个E不一样的放在最中间,其余的围绕他放一圈。把同样的E用一根线连接起来 ...

大佬我把同样的e极用另一个金属打孔连到一起可以吗,不知道为啥把这7个采用第一二行放3个第3行放一个的形式就会识别出两个管子,而采用第一行放3个第2行放四个的形式就能识别出一个管子,这个是跟晶体管的摆放位置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极连起来了吗

连了,所有的基极和集电极都连到了一起然后接到gnd上,但是那七个的识别出来的数量还是不对

楼主:
大佬进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