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输出直流点下降是为什么呀

楼主(2022-05-20):
这是按照Ti的差分放大器和运放搭的二级放大器,请问输出点为什么出现了直流点下降呢?小弟万分谢谢大佬们的回答

网友:
可能是这个这个输入频率的增益不够?如果把仿真周期拉长一点看到输出共模电平是正弦变化大概率是这样的

网友:
做个AC仿真看看是不是增益的问题

网友:
THP210是否需要偏置电流。应该不是直流点漂移的问题,是没有直流点,电路就基于C3,C4的端电压作偏置,这个电压是漂的。应该有个直流负反馈路径建立直流工作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