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相位噪声仿真求助

楼主(2022-05-20):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用于蓝牙通信的PLL,请问PLL的相位噪声应该怎么跑?我目前尝试了两种方法,但都有点问题:
1、我想采用PSS+Pnoise来得到相位噪声曲线,但是在Pss设置界面,一直有一个参考频率在,导致我的beat freq填不了输出频率;(如下图)
2、我采用tran仿真,对输出做DFT,要得到相位噪声的曲线的话,频率间隔需要1Hz,对于我截取时域波形需要1s,这个时长的仿真是没办法完成的。

请教一下大家是如何得到相位噪声曲线的?

再追加一个问题,蓝牙通信使用的PLL,指标可否只看jitter,而不看相位噪声?谢谢

网友:
肯定不行噻。。你知道啥叫 reciprocal mixing?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要看phase noise,不然pll裙边太大都混进去了。。就不不太清楚改怎么跑

网友A:
为什么一直有个参考频率,是电路里面的吗,beat frequency不是自己设置的吗

网友B:
你那样直接仿PLL整个环路的pss+pnoise,可以选择relative harmonic在你的输出频点,比如你的ref是100M,输出是2.4G, relative harmonic就选24。但这样仿真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收敛的。因为PLL环路里有太多不同频点的信号。
pss+pnoise可以单独仿真每一个PLL的block的相位噪声,并利用各部分传输函数将各部分噪声等效到PLL的输出点,相加后plot出来。
tran仿真可以直接在cadence里利用dft把它的PSD画出来。由于仿真时间不够,因此PSD的RBW(分辨率)一般没有办法到1Hz。这里的phase noise计算需要一些操作。首先用边带减去载波的功率,再减去10*log(RBW),这样得到的结果基本与phase noise 的dBC/hz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直有个参考频率,是电路里面的吗,beat frequency不是自己设置的吗

输入晶振为32M,输出为2.4G,一打开PSS这个32M就自动添加上去了,删不掉,beat我要填2.4G,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晶振为32M,输出为2.4G,一打开PSS这个32M就自动添加上去了,删不掉,beat我要填2.4G,会报错
...

应该是PSS里只能有一个信号频率,记得之前有人要做混频,设两个信号源也始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样直接仿PLL整个环路的pss+pnoise,可以选择relative harmonic在你的输出频点,比如你的ref是100M,输 ...

感谢!的确,我现在的分辨率是1M,所以每条线代表的含义是1Mhz范围内的能量,所以减去10lg1M,近似就是1Hz的分布了。

网友C:
先仿block的PN,记录下曲线关键点,再根据传输函数用matlab做环路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仿block的PN,记录下曲线关键点,再根据传输函数用matlab做环路计算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