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之间的间距问题

楼主(2022-05-20):
我想请教一下,图1的最小距离指的是什么和什么的最小距离?是指的图2这种情况吗?还有一个问题stagger IO,40nm工艺,电源地IO可以相邻放置吗(例如PVDD1AP+PVSS1AP),如果可以相邻电源地IO之间I怎么做ESD防护呢?

网友:
这个距离是signal IO 到任意最近的power IO 之间的距离。
电源和地的IO 之间正常可以abut在一起。 可能需要加filler ,具体看guide要求。
ESD 保护的器件是在IO cell里面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就是IO分为signal IO和power IO,形成IO环路的时候,不就是(signal IO+power IO+signal IO(或者power IO)),它们不是挨在一起摆放的吗?怎么还有最小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就是IO分为signal IO和power IO,形成IO环路的时候,不就是(sig ...

一般情况都是n个signalIO 配一组powerIO(pregrive+postdrive) , 如果n比较多就会出现距离power 较远的情况

楼主: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纠结的点就是(power IO1+signal IO1+signal IO+...signal IO3...+signal IO2+power IO2),假如IO是这么排布,文档里面说IO cell到最近的power IO的最小距离为273um,那么signal IO1和power IO1距离最近,它们距离为0,那就没有最小距离了; 所以我在想它这个距离会不会指的是power IO1和power IO2之间的最小距离?

楼主:
好像也不是power IO1和power IO2之间的最小距离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不是 聊的
ESD 最小距离 是评估你signal IO和PG IO 之间不要放的太远 ESD 泄放电流path不能太长
StaggerIO有具体的rule PG IO能不能放在一起要看文档
你这个好像是SMIC的IO

楼主:
对,是smic的IO,非常感谢

楼主:
首先特别感谢楼上两位兄弟提供思路,  我结合了一下文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有觉得不对的希望可以提出意见